西门子编程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6-03-28):
我想做一个压缩机轴系测振的程序,现在遇到的问题是咋样把传感器检测的模拟信号转换成浮点数,和我的预设值比较。要加一个咋样的功能块。谢谢!

网友A:
加一个模数转换模块就OK了,不知道你是300系列的还是200系列的?

楼主:
300系列的。我感觉要加但我不会加这个啊。你会吗?

网友B:
转换为浮点数的话,就用转换指令,转换后再调用功能块FC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