锅炉安全阀选型和安装需要注意的问题

楼主(2016-03-28):
  安全阀是一种安全泄放装置,每一个锅炉、压力容器或压力管道都有一个规定的介质压力值,它的作用就是当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它们的介质压力超过允许值的时候,它可以开启而把多余的气体或液体排放到外面,进而达到泄压的目的;当压力降到某一数值以后,它又能迅速关闭,维持锅炉、压力容器或压力管道正常压力运行,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减少不必要的能源浪费。安全阀具有结构紧凑、调节方便、灵敏可靠、安全性强等优点,所以在锅炉、压力容器和压力管道上已被广泛应用。因此,安全阀的设计选用、安装和校验直接关系到设备的安全运行,其重要性不言而喻。通过定期检验发现部分安全阀的选用、安装和整定压力的确定等存在着一些问题。本文由上海五岳泵阀制造有限公司转载分享,上海五岳为专业的安全阀厂家,主要生产各类弹簧式安全阀,代理德国LESER安全阀?,并终身为使用单位提供相关产品技术支持。

  1 安全阀设计选用
  现阶段,安全阀主要被分成弹簧式和杠杆式两大类,此外还有先导式安全阀、平衡式安全阀、静重式安全阀等。其中弹簧式安全阀又有封闭和不封闭之分,都是通过弹簧的作用力完成工作的,一般封闭式适用于那些易燃、易爆或有毒介质的容器和管道,而不封闭式适用于那些,蒸汽锅炉和介质为蒸汽或惰性气体的容器。检查阀瓣的灵活程度一般是通过扳手来实现的,有时手动紧急泄压也会用到扳手。
  1.1 安全阀选用的一般原则 一般选用安全阀应该遵守以下原则:全阀的公称压力取决于操作压力,安全阀的使用温度范围取决于操作温度,弹簧或杠杆的定压范围取决于计算出的安全阀的定压值,安全阀的材质和结构型式取决于使用的介质,安全阀的喉径是通过安全阀泄放量计算出来的。具体原则有:①不封闭带扳手微启式安全阀一般被应用在热水锅炉中;②不封闭带扳手全启式安全阀一般被应用在蒸汽锅炉中;③封闭微启式安全阀一般适用于那些不可压缩液体介质中,比如水等;④封闭全启式安全阀一般适用于那些高压给水,比如高压给水加热器、换热能等;⑤封闭全启式安全阀一般适用于那些可以被压缩的介质的容器中,比如储气罐等;⑥额定压力小于等于0.1MPa锅炉一般用静重式安全阀;⑦脉冲式安全阀一般常用在大口径、大排量及高压系统中,如电站锅炉、减温减压装置等;⑧液化石油气储存站储罐、泵出口的液相回流管道上一般用安全回流阀;⑨负压或操作过程中可能会产生负压的容器或系统一般用真空负压安全阀;⑩波纹安全阀适用于那些背压波动较大和易燃有毒介质的容器中;{11}保温夹套式安全阀常用在介质凝固点较低的系统内。
  1.2 常见安全阀的选型错误 在一台锅炉或容器上,如果设计人员选用的是全启式安全阀时,那些使用单位不能够私自更改成同规格的微启式安全阀。因为一般来说,即使两者之间的公称压力和公称通径是一致的,两者的流通直径也是不同的,如果硬是更换,那么保证锅炉压力容器的安全将得不到保障。
  按照《安全阀安全技术监察规程》B2.4规定,用于蒸汽或高温热水系统中的安全阀应装有可靠的提升装置(扳手)。当安全阀进口压力大于整定压力的75%时,提升装置应该能够将阀瓣从阀座上提起。检验时我们发现,实际选用安全阀时,由于设计图纸中只规定了应配备安全阀的型号、规格等,未注明是带有扳手的安全阀,导致有的使用单位或安装单位配备的安全阀错误。由于无法进行手动排汽,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使安全阀出现锈蚀、粘连等问题,影响了设备或系统的安全运行。
  在检验中还发现,正在使用的是一台1T/H型锅炉,它的设计工作压力是0.7Mpa,但是却安装了两只安全阀,它们的弹簧压力级都是1.0~1.6Mpa。不难发现,安装在锅炉上的这两只安全阀是无法把锅炉调到额定工作压力的,这两只安全阀根本只是个摆设,不能起到真正的作用。有时候我们选择的安全阀的选型虽然和其使用的介质是相符的,但是安全阀所标注的整定压力范围与压力容器安全运行所需的整定压力不匹配。比如,某单位的一台压力容器选用的安全阀是A42Y-16C,安全阀阀体铭牌上标注内容:公称通径80mm,整定压力0.85MPa,安全阀校验牌标注开启压力为0.4MPa。检查安全阀的阀体,没有发现阀体有任何更换的标记。调节弹簧的压缩量可以改变安全阀的开启压力,因为每一种弹簧的性质是不一样的,所以调节的范围也是不同的,但都是有限的。在安全阀的使用过程中,应该选择适合的弹簧压力范围,需要参考压力容器安全运行所需的整定压力。
  1.3 常见的安装错误 在蒸汽锅炉安装检验时发现两种独立的安全阀的排汽管相连,两只安全阀共用一根与单个安全阀出口管径相同的排汽管,使原有的排汽量得不到保证,这也是十分危险的。在压力容器的检验中发现,如果两只安全阀安装在一个压力容器的连接口,那么这个连接口的面积是比两只安全阀的进口面积加起来要小的。比如,某压力容器一个接口上同时并联装有两只DN=80mm的安全阀(容器接口通径为?准150mm),则安全阀与容器连接口变径为?准80mm,与其中安装的一只安全阀的公称通径相同,若两只安全阀的校验开启压力也相同,这与安装一只安全阀没有区别。
  还有一种情况在冷库压力容器检验中经常发现,几台压力容器(一般为冷凝器)的安全阀泄放出口的泄放管同时连接在泄放总汇管上,各安全阀的整定压力基本相同,而泄放总管的排放面积不符合要求。参照相关规定:“泄放管应尽可能做成垂直管,其口径应不小于泄放装置的出口直径,若有多个泄放装置而采用泄放总汇管,总管的截面积应不小于各泄放装置泄放面积之和”。这种安装中的错误造成虽然安装了安全阀,也不一定保证运行安全。   2 安全阀整定压力的规定
  根据锅炉压力容器有关标准,安全阀开启压力的规定如下:
  2.1 《锅炉安全技术监察规程》(TSG0001-2012) 蒸汽锅炉安全阀整定压力按照下表的规定进行调整和校验,锅炉上有一个安全阀按照表中较低的整定压力进行调整;按照较低的整定压力对有过热器的锅炉,过热器上的安全阀进行调整,才能保证先开启的是过热器上的安全阀。
  热水锅炉上的安全阀按照下表的规定压力进行调定或者校验。
  2.2 《压力容器》通用要求附录B(GBl50-2011) 压力容器装有安全阀时,容器的设计压力按以下步骤确定:
  安全阀的整定压力Pz需要参考容器的工作压力Pw才能确定,取Pz≤(1.1—1.05)Pw,一旦Pz<0.18MPa,需要适当提高Pz,相对于Pw的比值。
  取容器的设计压力P等于或稍大于整定压力Pz,即P≥Pz。
  2.3 《固定式压力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TSGR0004-2009) 安全阀都会有一个自己的设计压力和最高允许的工作压力,压力容器安全阀的开启压力应该参考这两项,尽量不要超过设计压力。
  3 几点注意事项
  3.1 使用单位管理人员应根据锅炉和压力容器上总图上或者工作压力注明安全阀型号、公称直径、整定压力等级和整定压力来配备合适的安全阀或者根据不同的工作压力选择相适应的安全阀。选购时一定要注意全启式或微启式从型号上区分:微启式是A47全启式是A48,还可看阀门体看:微启式进口与出口的口径是一样的。全启式出口比进口大一级,比如:进口DN50,出口就是DN65。
  3.2 应该定期的对安全阀进行校验,尤其是那些还在使用的锅炉和压力容器。这对使用的管理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它要向校验人员提供最高工作压力来确定整定压力值;锅炉如工作压力经常变动可按额定压力来确定整定压力值;安全阀的管理者在选用安全阀的型号时应该考虑到很多的因素,比如锅炉和压力容器所使用的工况和介质等,另外也应该保证安全阀的整定压力在安全阀弹簧压力级别的整定范围内。一旦发现异常情况,应该及时的更换安全阀或者弹簧,并且更换后,要在阀体上做好相应的钢印标志,为以后的检验提供方便。
  3.3 在用压力容器安全阀整定压力的确定十分重要,因为它不仅对于整个压力容器的安全运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也对整个工艺系统起着重要的安全保护作用。所以,要想对安全阀进行安装工作,必须先按实际使用工况需要进行校验。相关人员在进行定期检验的时候,核算安全阀的排泄压力需要考虑很多的因素,比如压力容器的压力、温度及安全泄放量等,并重点对安全阀的安装合理情况和使用维护情况进行检查。
  3.4 锅炉安全阀超期未校验的现象普遍。检验中,我们发现不少锅炉使用单位的安全阀未经校验,有的虽然经过校验,但超过了校验周期。《锅炉安全技术监察规程》规定:在用锅炉的安全阀每年至少应校验一次。然而,绝大多的使用单位安全阀不校验的原因,除了单位领导的安全生产意识淡薄外,还有赚麻烦的因素在内,因为安全阀从锅炉上拆卸下来是比较麻烦的。安全阀为什么要校验?这主要是因为安全阀是锅炉的重要安全附件,它的灵敏可靠能确保锅炉的安全运行。安全阀由于承受高温高压,使用一段时间后,或多或少地会出现一些问题,只有通过校验,才能确定安全阀是否能继续使用,是否需要修理,从而确保安全阀在锅炉使用中起到安全可靠的作用。(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