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TR101怎样使用

楼主(2016-03-28):
想自制一个温度变送器,XTR101不知怎样使用?14个引脚,不知怎样接线?求前辈指教?

网友A:
去TI的官网下载个数据手册,哪里有典型接线,同时网上有很多应用笔记可以参考。

楼主:
网页打开后找不到内容,你有微信吗?

网友B:
呵呵 。。。

费那劲,不如买一个玩哈,

某宝上怕会有N多,价儿怕也会30元左右的吧 ~~~~

楼主:
没有成行的线路板,只有集成电路模块,我想只接入两根线,输出两根线那种?

网友A:
XTR101可以用来制作两线制变送器。

网友A:
制作热电偶变送器的话,还有更详细的参考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