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B2伺服高速差动的连接

楼主(2016-03-29):
我上位机输出频率最高2MHz,使用脉冲和方向信号输出,输出端是一个6N137光耦隔离,因为低速光耦输入只有500KHz的频率,所以需要使用高速差动端输入。

由于输出端是输出低电平的,我使用一个上拉电阻将输出端电压拉至5v,使用AD8132进行差分转换,使用原理图如下:

通过示波器观察,信号输入约4v,有输入阻抗等多种原因导致略微下降,Vout+输出脉冲最大值约4V,Vout-输出电压最小值约-4V。

上位机,运放,伺服均共地。

伺服P1-00设置为1002,高速差动输入

但是使能后伺服不转,不报错,监视界面看不到脉冲输入数。

请教问题出在哪里?

莫非输入差分信号要求在2.5V基础上进行+-2.5V的偏摆?

网友A:
你的电源是24vDE ,就应该串一个2K欧姆的电阻,你的脉冲也没有输出,你用监控看下的脉冲输出了吗?要是有,那么就是你的线接错了

楼主:
不是这样的,差分信号不论是走低速还是高速都是5v的,24v的是开集极输入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源是24vDE ,就应该串一个2K欧姆的电阻,你...

波比得。

网友(2018-01-01):
感谢学习了,感谢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