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三角降压启动电路图dwg图纸下载

楼主(2016-03-29):
谁有星三角启动标准dwg格式的图纸给发个下载,谢谢。

网友A:
自己画啊,星三角启动的控制电路那么多,各种模式的,谁也不知道你要那种啊

网友B:
百度现成的!你还必须看下电路图的原理。这个比图纸重要

网友C:
楼主有点儿懒,自己找吧,,不然的话就照书上的画一下。

网友D:
星三角启动的控制电路很多,应该很好下载的

网友E:
这种应该到处都是的,百度下吧

网友F:
网上很多,随便找一个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