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XP通讯方案

楼主(2016-03-29):
 我现在用一个224XP带有两个通信口,现在一个通信口与其他品牌的触摸屏连接,另一个口作为从站与一个226主站以MODBUS RTU通讯连接(主站连接有其他RTU设备),现在还想让224XP作为主站读取一台其他品牌变频器的参数,各位老师有什么好的方案么?

网友A:
其实你这么做不多。你直接做DP通讯,PLC加277,直接联变频器就行

网友B:
应该是不能既做从站又做主站吧?

楼主:
系统的其他设备不支持DP

网友C:
设好地址。连接在MODBUS 网络上,协议参数一样即可,通过主站226读写传数据

网友D:
可以用226读取在放在224上

网友E(2018-08-20):
该应用无法让224XP 做主站读变频器参数, 可以用226的主站读变频器参数,然后把读到的参数给到224XP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