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art line界面倒置

楼主(2016-03-29):
s7 200 hmi界面倒过来了,怎么恢复

网友A:
1、重新下载系统参数和程序;

2、还不能解决的话,如果是SMART系列可以直接用海泰克软件下载试一下,

楼主:
我没有原系统参数和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重新下载系统参数和程序;2、还不能解决的话,如果是...

我没有原系统程序

网友B:
应该是设置里面有个旋转角度设置上了吧?和程序关系不大,应该是屏设置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设置里面有个旋转角度设置上了吧?和程序关系不大,...

您能详细的说下嘛?我看资料没有旋转的设置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应该是设置里面有个旋转...

能具体的教下,拜托了

网友B:
你是下载程序之后出现的这个问题,还是正常使用过程中出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下载程序之后出现的这个问题,还是正常使用过程中出现的?

正常使用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