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机器人工具坐标

楼主(2016-03-29):
安川机器人工具坐标校准TCP后,为什么会总是偏,可能有那些原因,请高手指导!!!

哎呦,不错儿♪*^_^*♪……

网友A:
你的绝对值零点不准确,请重新输入校准。

网友B(2020-05-01):
引用 网友A:
你的绝对值零点不准确,请重新输入校准。

绝对值零点就是原点位置?就是各轴刻度对准时的位置?

网友C(2020-12-22):
你的TCP角度不准确,请重新输入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