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中的电机参数自学习(静态、动态、在线)

楼主(2016-03-29):
想请教各位 ,主流变频器中的电机参数自学习能学那些参数?学习方法?希望各位指导

自己看了些文献,大都是在线参数辨识(MARS,RLS,NN,EKF),不太了解变频器的电机参数自学习是怎样实现的,主要针对PMSM,AC motor

网友A:
你还是看说明书和手册吧,简单就是,面板。端子和模拟量,加通讯控制。前三种很简单,你看下手册就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还是看说明书和手册吧,简单就是,面板。端子和模拟量,...

谢谢!变频器的操作没什么问题,手册上能了解大致自学习的参数(Rs,Ld,Lq,theta等),但具体自学习的原理不太明白

网友B:
变频器带电机自学习,不是让变频器自己记录电机动态在线的参数吗?然后转化成变频器内部的默认值,和这台电机配对运转。

网友C:
就是让变频器自动识别电动机的参数,此时要求是电动机空载,脱开负载的联轴器,识别过程中--电机会旋转,正反方向都会

网友D:
自学习旨在建立电机模型,学习完毕后变频器速度环计算器某些参数会发生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