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驱动器信号咨询

楼主(2016-03-29):
这个步进驱动器给方向信号,高,或者低,步进电机实现正转,反转

如果DIR信号端子直接啥信号也不接,悬空,给脉冲信号,电机会转吗?

网友A:
回转啊,但是不能变向

网友B:
好像不转吧,不接方向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不转吧,不接方向信号

——————————————

这个不接,相当于没通电

完了试试

网友C(2017-05-25):
呵呵,怎么没确定性回复啊,就打几个字吧

方向不接,有脉冲时会转,但只一个方向转;另雷赛大部分驱动,使能信号无须接/默认是工作/使能的。

网友D(2018-03-15):
会转,该接口是改变方向用的。高低电平代表不同的方向。

网友E(2018-07-25):
不接 dir  有脉冲一样能转。。但是反转不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不接 dir  有脉冲一样能转。。但是反转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