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送带的换向,出库,入库程序

楼主(2016-03-29):
如图,要求5M电机,2M电机,横移电机,举升1电机,举升2电机,分块控制便于移植。每个电机有2个控制字,第一个控制字位电机使能,正反装,第二个字位电机速度控制,地址位从QW256开始。入库是从5M传送带开始送到2M传送带,出库正好相反。请大神多指教

网友A:
现场的图纸呢?怎么动作的?最好是做一个WORD文档,加上整个运动过程的描述,现场机械图纸,你这些描述太笼统了。还有你们用的控制器是什么西门子还是三菱,或者其他。你就这么一个图发来叫别人怎么弄?

网友B:
不错的资料,值得学习

网友C:
PLC的型号,触摸屏的型号,使用编程的软件版本(如Step7 5.0)等,如果仅仅要一个思路,那你描述的还蛮清楚的,你的思路写成程序就可以了。有问题可以邮箱:luohao@shu.edu.cn

网友C:
LZ的控制要求比较简单,归纳如上图。

我们一般都是用升降气缸来代替电机,优点:控制简单可靠,缺点:必须有气源。

如果有需求,请邮箱联系:luohao@shu.edu.cn

网友D(2021-11-04):
这个看着也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