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PLC输入端接线问题

楼主(2016-03-29):
  1. 关于可不可以,输入端有的接5V,有的接24V在同一个公共端区域里

    找了两份资料,但是,实践后,发现不可以,5V和24V同低电平,将低电平接到1M,高电平5V,24V,只有24V接通点亮了。

以下为资料图:

选型手册的意思,数字量输入,只能是24V DC

这是官网下载的说明书,就是看见了这句话,这不是说,5V DC 和24V DC都可以点亮输入端吗

网友A:
数字量的触点,都是内部供电啊,外接的只是干接点!没有电压这说法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数字量的触点,都是内部供电啊,外接的只是干接点!没有电...

200PLC,输入端是需要供电的,一般是24V。

网友C:
楼主,请看图

不知道楼主在哪儿找的资料

初期接触产品

必须找官方正版手册说明书

上图中,输入信号都是24V,记住,这是标准。

24VDC电源怎么来,一般都是用PLC本身提供的电源24VDC

如果你实在想外接,也是可以滴。

至于后面说的高速脉冲输入,

必须大于4V,具体看你的机型,做做测试看行不行,没试过。

网友D:
输入端一般只能接24V,但也得看机型是的型号

网友E:
都是外部电源接24V的电源,输出是内部电源,5v电源一般是用不上的

网友F:
S7-200系列本来就是最垃圾的玩意

网友G:
5v电压是内部芯片的工作电压吧!外部访问电压为24V的电源。同一个COM端的外部电压等级肯定是一样的。

网友H(2018-08-21):
肯定不可以的, 选型手册上描述必须24V,就必须按24V使用,因为24V电压抗干扰也会好一些,  有时候个人使用感觉5V在部分端口可以使用,那只是因为它刚好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环境可以导通,但是可以使用的假象是不可靠的, 如果环境温度之类的变化, 可能使5V电压输入无法识别为高电平,而要到6V,或到7V才可以,这样就会有很多错误信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