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CODESYS功能模块问题

楼主(2016-03-29):
新手,请问如何修改CODESYS的功能模块,或者将功能模块转换成一行一行的控制语言?谢谢!

网友A:
你可以试试将*.LIB文件用文本编辑器打开看看,内部部分是用ST语言写的。但很多都是功能快引脚的定义说明,可以学习自己编辑新的功能模块。按CODESYS的编辑规范就可以的。

楼主:
谢谢,感谢指点。

不过我的LIB文件是加了密码的,不知道密码怎么办?

另外,在程序中,想添加空白的行,如何做?还请不吝赐教。

再次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试试将*.LIB文件用文本编辑器打开看看,内部部...

我是使用CODESYS的LIBRARY MANAGER 打开的库,正如你说的,只能看到部分变量定义和模块。如果使用CODESYS的open,打开library文件,则需要输入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