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问题,需要好人指点迷津!

楼主(2016-03-29):
三菱plc,有一台好的,在刚通电(只接220电)的情况下,没有输出。现在有一台plc,刚一通电(只接220电)就有输出,求解是不是输入点坏了,还是输出点坏了?

网友:
看看内部程序再说!如果编的程序就有直接输出的,那通电就有输出。你也可以把运行开关拔到“STOP”位置看有无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