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Micro WIN SMART通讯问题

楼主(2016-03-29):
刚刚学习西门子编程和通信,笔记本网口插头坏,买了个外置网卡,usb转rj45,(说是免驱,不知要不要安装,没带驱动)连接以太网,不知怎样设置和plc通讯,求高手指点一下,尽量详细点。谢谢!(知道plc ip地址)因为有一台,台式电脑也连接在一起,------在台式电脑中打开软件,点击通信,查找cpu,查到后点击确认,就能连接。笔记本怎么也连不上!

网友A:
笔记本上的网络地址跟PLC地址要在同一波段,具体的操作,论坛上有,自己搜搜,

网友B:
笔记本上指定一下IP,和PLC在一个网段,假如和台式同时连接,建议加集线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