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B变频器如何更改点动方向

楼主(2016-03-30):
FWD端子失效,改成REV和DCM,并更改输出线序,但点动方向改不过来,求助,看说明书04-04多功能輸入指令一中的2929 寸動運轉選擇(正轉/反轉) 此參數功能只能配合外部端子JOG 動作時才有效,不知道怎么用,求助大侠

网友A:
设置这个参数---02-04

電機運轉方向設定

00:可反轉 00-----正反转皆可
01:禁止反轉
02:禁止正轉

先看看你现在的,改成另外的即可

网友B:
我给你一个例子:设定寸动频率、合理设置加减速时间,再设置多功能输入点MI5为“寸动运转  正转/反转”(04-08值设定29),此时接通JOG,电机正转,同时接通JOG、MI5,电机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