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用USB下载到触摸屏通讯失败怎么解决

楼主(2016-03-30):
MCGS界面程序用USB下载到触摸屏通讯失败怎么解决,电脑的系统是Vista,网上说要设置,请问怎么设置?

网友A:
估计是你的USB端口设置问题,在编程软件的设置里边有连接方式的设置,你仔细找找。

楼主:
回复内容:我的连接方式就是用的USB啊!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你的USB端口设置问题,在编程软件的设置里边有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