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V1102A没有USB驱动及编程软件

楼主(2016-03-30):
请问,各位同事谁有LEV1102A没有USB驱动及编程软件,谢谢!

网友A:
编程软件可以以维控的官网上下载组态软件levistudio,适合所有的PC系统

正常情况下安装完软件之后就可以把驱动安装上了,如果驱动没有安装成功,可以手动再计算机-设备管理器里面手动安装,驱动文件在软件的安装目录下的usbdriver文件夹下

网友B(2016-09-17):
官网没有LEVI 102A的USB驱动下载,哪位老师发一个

网友A:
驱动文件在软件的安装目录下的usbdriver文件夹下

网友C(2020-03-11):
win10能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