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库卡机器人被PLC控制随时制动停止的解决方案

楼主(2016-03-30):
请教各位哦:

比如机器人沿X轴正向一直运动,直到PLC通过网络通讯给KRC4一个开关量信号,机器人就立即停止动作,或跳转向其他程序。在编程过程中,该如何实现这个功能呢。

困惑:编程手册中的,无论是中断,条件停止还是其他手段都是执行完一个语句、动作(SPTP、SLIN。。。)之后再检测是否有停止信号,而我想实现的是停止信号有上升沿就立即停止或跳转到其它动作。

希望大家能够帮忙给与解答啊。谢谢!

楼主:
悬赏30分哦。。。

网友A:
中断看看是否可以!在整个程序中加一个中断,跳入其他程序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断看看是否可以!在整个程序中加一个中断,跳入其他程序...

中断我试过了,不行。

 比如说正在执行 语句PTP_REL {X 120}   ,那么它至少要把这条语句执行完才会去扫描IN[xx]的状态,这样的话是不行的。根本不可能在去120的过程中停下来。。。

网友B:
在KRC/R1/system文件夹下有个SPS.SUB,此程序在后台是一直循环扫描的,里边可以由用户自己编程,类似于PLC的程序执行(只要检测到条件满足就执行命令),但要注意里面不可以写机器人的运动语句(PTP、LIN等)

  可以给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KRC/R1/system文件夹下有个SPS.SUB...

 能再具体说下细节该怎么做吗,不胜感激!

网友C:
在机器人程序中,使用这个A信号。每一步都检测这个A信号,只要有就继续,没有就停止或者跳转。  在X标准中,这个A信号通常是安全信号(机械安全或者电气安全)。只有这个方法。

网友D:
在作业中,X轴运动时编码器反馈信号,在程序中设置比较指令。得出真值并在程序中添加运动开点。开点为真关闭。具体应用程序设计会因工艺的需要有所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机器人程序中,使用这个A信号。每一步都检测这个A信号...

 我们现在的解决方案就是以这个信号为条件,循环PTP_REL{X 5}。但是这种方法动起来显得很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作业中,X轴运动时编码器反馈信号,在程序中设置比较指...

 如果是将编码器值进行比较,那么这点就是已知的,或者是计算出来的。但目前我们的停止点是未知的,或者说是不可计算的。

网友E:
库卡机器没用过,如果是广数的机器人可以采用外接暂停信号先让机器人停止下来,然后用预约工位的方式切换程序。供你参考一下吧

网友C:
回复内容:现在kuka机器人编程德国也是这样做的。暂时没有其他更好的思路。机器人工位的节拍快,采用这样的思路是从安全角度考虑的,是由工艺决定的。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在机器人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现在kuka机器人编程德国也是这样做的。暂时...

 thankyou!

哎呦,不错儿♪*^_^*♪……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库卡机器没用过,如果是广数的机器人可以采用外接暂停信号...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在KRC/R1/system文件夹下有个SPS.SUB...

网友G:
直接下一个断电的指令,或者全局停止,然后给个重启的指令

网友H(2016-10-14):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中断看看是否可以!在整个程序中加一个中断,跳入其他程序... 内容的回复!中断我试过了,不行。 比如说正在执行 语句PTP_REL {X 120}   ,那么它至少要把这条语句执行完才会去扫描IN[xx]的状态,这样的话是不行的。根本不可能在去120的过程中停下来。。。

用LIN_rel延着X方向移动,收到信号中断打开,中断程序打开后先关断,breakF,resume,waitsec0.1程序退出后要记录当前机器人位置,有一个读机器人位置的指令,然后让机器人移动到当前位置,然后等待或调用子程序就行了。

网友I:
中断指令可以实现,我们用过自动抓件功能,可以实现随时停止。

网友J(2016-11-23):
这是我写的一个库卡吸钢板的中断程序,一摞钢板越吸越少,通过中断功能,让机器人在感应到钢板就停下来,并记录当前坐标,并从当前坐标继续往后运行。给你参考。

&ACCESS RVP
&REL 93
&PARAM TEMPLATE = C:\KRC\Roboter\Template\vorgabe
&PARAM EDITMASK = *
DEF qc( )
;FOLD INI
  ;FOLD BASISTECH INI
    GLOBAL INTERRUPT DECL 3 WHEN $STOPMESS==TRUE DO IR_STOPM ( )
    INTERRUPT ON 3
    BAS (#INITMOV,0 )
  ;ENDFOLD (BASISTECH INI)
;FOLD SPOTTECH INI
USERSPOT(#INIT)
;ENDFOLD (SPOTTECH INI)
;FOLD GRIPPERTECH INI
USER_GRP(0,DUMMY,DUMMY,GDEFAULT)
;ENDFOLD (GRIPPERTECH INI)
  ;FOLD USER INI
    ;Make your modifications here

  ;ENDFOLD (USER INI)
;ENDFOLD (INI)
LOOP
;FOLD OUT 1 ''  State= FALSE CONT;%{PE}%R 5.2.28,%MKUKATPBASIS,%COUT,%VOUTX,%P 2:1, 3:, 5:FALSE, 6:CONTINUE
CONTINUE
$OUT[1]=FALSE
;ENDFOLD
;FOLD PTP P25  Vel= 20 % PDAT22 Tool[1]:Gun Base[1]:TT;%{PE}%R 5.2.28,%MKUKATPBASIS,%CMOVE,%VPTP,%P 1:PTP, 2:P25, 3:, 5:20, 7:PDAT22
$BWDSTART = FALSE
PDAT_ACT=PPDAT22
FDAT_ACT=FP25
BAS(#PTP_PARAMS,20)
PTP XP25
;ENDFOLD
INTERRUPT DECL 20 WHEN $IN[4] AND $IN[6] DO Pk()
B()

;FOLD PTP P23  Vel= 5 % PDAT20 Tool[1]:Gun Base[0];%{PE}%R 5.2.28,%MKUKATPBASIS,%CMOVE,%VPTP,%P 1:PTP, 2:P23, 3:, 5:5, 7:PDAT20
$BWDSTART = FALSE
PDAT_ACT=PPDAT20
FDAT_ACT=FP23
BAS(#PTP_PARAMS,5)
PTP XP23
;ENDFOLD
;FOLD PTP P24  Vel= 5 % PDAT21 Tool[1]:Gun Base[0];%{PE}%R 5.2.28,%MKUKATPBASIS,%CMOVE,%VPTP,%P 1:PTP, 2:P24, 3:, 5:5, 7:PDAT21
$BWDSTART = FALSE
PDAT_ACT=PPDAT21
FDAT_ACT=FP24
BAS(#PTP_PARAMS,5)
PTP XP24
;ENDFOLD

;FOLD WAIT Time= 0 sec;%{PE}%R 5.2.28,%MKUKATPBASIS,%CWAIT,%VWAIT,%P 2:0
WAIT SEC 0
;ENDFOLD
;FOLD OUT 1 ''  State= FALSE CONT;%{PE}%R 5.2.28,%MKUKATPBASIS,%COUT,%VOUTX,%P 2:1, 3:, 5:FALSE, 6:CONTINUE
CONTINUE
$OUT[1]=FALSE
;ENDFOLD

;FOLD OUT 6 ''  State= FALSE CONT;%{PE}%R 5.2.28,%MKUKATPBASIS,%COUT,%VOUTX,%P 2:6, 3:, 5:FALSE, 6:CONTINUE
CONTINUE
$OUT[6]=FALSE
;ENDFOLD

;FOLD WAIT Time= 1 sec;%{PE}%R 5.2.28,%MKUKATPBASIS,%CWAIT,%VWAIT,%P 2:1
WAIT SEC 1
;ENDFOLD
;FOLD PTP P23  Vel= 30 % PDAT23 Tool[1]:Gun Base[0];%{PE}%R 5.2.28,%MKUKATPBASIS,%CMOVE,%VPTP,%P 1:PTP, 2:P23, 3:, 5:30, 7:PDAT23
$BWDSTART = FALSE
PDAT_ACT=PPDAT23
FDAT_ACT=FP23
BAS(#PTP_PARAMS,30)
PTP XP23
;ENDFOLD
ENDLOOP
END
DEF B()
;FOLD PTP P8  Vel= 30 % PDAT6 Tool[1]:Gun Base[1]:TT;%{PE}%R 5.2.28,%MKUKATPBASIS,%CMOVE,%VPTP,%P 1:PTP, 2:P8, 3:, 5:30, 7:PDAT6
$BWDSTART = FALSE
PDAT_ACT=PPDAT6
FDAT_ACT=FP8
BAS(#PTP_PARAMS,30)
PTP XP8
;ENDFOLD
INTERRUPT ON 20

;FOLD LIN P9  Vel= .1 m/s CPDAT6 Tool[1]:Gun Base[1]:TT;%{PE}%R 5.2.28,%MKUKATPBASIS,%CMOVE,%VLIN,%P 1:LIN, 2:P9, 3:, 5:.1, 7:CPDAT6
$BWDSTART = FALSE
LDAT_ACT=LCPDAT6
FDAT_ACT=FP9
BAS(#CP_PARAMS,.1)
LIN XP9
;ENDFOLD
WAIT SEC 0
INTERRUPT OFF 20
END
DEF pk()
BRAKE
PTP $POS_INT

;FOLD OUT 1 ''  State= TRUE CONT;%{PE}%R 5.2.28,%MKUKATPBASIS,%COUT,%VOUTX,%P 2:1, 3:, 5:TRUE, 6:CONTINUE
CONTINUE
$OUT[1]=TRUE
;ENDFOLD
WAIT SEC 0.5
RESUME

END

网友K:
中断是可以做的,楼主说中断不行,我估计是开启中断的方法用错了,只要把中断申明和打开放在整个程序的开头部分,那么整个程序运行期间都可以随时中断;还有中断程序中如果没有brake语句的话,即使执行了中断程序,机器人的当前运行轨迹也不会停下来的。

网友L(2017-02-18):
引用 网友K:
中断是可以做的,楼主说中断不行,我估计是开启中断的方法...

你好

   我的interrupt经常失灵 重新启动程序后就可以,希望给些帮助

网友M:
全局中断  给个上升沿 就可以触发中断

网友N(2017-07-16):
好多大神啊!一直弄不懂中断指令,中断后为什么都是调用IR_STORM()

网友O(2017-11-15):
中断是肯定可以实现的! 楼主说的“那么它至少要把这条语句执行完才会去扫描IN[xx]的状态”,这是不对的。中断语句只要写在你运行指令的前面,优先级是高于运动指令的,而且是从interrupt on 到 off 这里面都在扫描。楼主想实现的功能,像其他人回答的一样,用中断可以随时停止动作,可以随时检测到工件就停下抓取,或者记录当前位置。都很容易实现。具体的中断案例可以参考《kuka机器人专家编程》,里面很详细。

网友P:
支持楼上,中断指令决对比运行指令优先。

网友Q(2018-02-26):
自己写程序!

网友R:
SPS里用中断

网友S:
好东西呀,下下来看看

感谢楼主,真心感谢.顶一下

网友T:
引用 网友B:
在KRC/R1/system文件夹下有个SPS.SUB...

那我是不是暂停和继续启动的信号都可以写在里面,还有外围安全光栅信号写个急停信号,这样可以吗?

网友U(2018-07-31):
感谢楼主的无私分享,谢谢!

网友V:
中断正确调用,应该任何地方都可以停下来

网友W(2018-11-23):
我想说,你们搞的太复杂了。其实可以切断MOVEENABLE信号达到暂停功能

网友X(2019-12-14):
我想说,你们搞的太复杂了。其实可以切断MOVEENABLE信号达到暂停功能+1

网友Y:
PLC端断机器人使能或者驱动都可以实现,也可以通过机器人端中断来实现

网友Z(2020-04-08):
感谢18楼,23楼,有帮助!

网友AA(2020-07-26):
如果是外部启动控制方式,直接通过信号控制机器人停止,如果要切换程序,那先复位当前的程序,再切换程序启动即可;如果是机器人自动启动控制,信号写在后台程序里或者用循环标记,用中断暂停机器人,调用非点位(只写逻辑)程序即可,中断处理关闭后就可以继续走,注意机器人暂停用Brake,这种方法也适合外部启动控制方式;如果只是考虑停止当前点位动作,不往目标点移动,而移动到新的点位,需要考虑动作的BCO,没有试过

网友AB:
引用 网友B:
在KRC/R1/system文件夹下有个SPS.SUB,此程序在后台是一直循环扫描的,里边可以由用户自己编程,类似于PLC的程序执行(只要检测到条件满足就执行命令),但要注意里面不可以写机器人的运动语...



那相当于可以在里面写一个中断 ,在子程序里面 启动 或是关闭 。理论是应该可以不过没有试过。

网友AC(2020-08-31):
中断就可以做这个啊,不知道你怎么测试的,为啥中断不行?

中断又不用写在SPS里面。

网友AD:
中断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AE(2021-01-11):
很简单,你在机器人外部自动时,给机器人急停编入外部信号,只要给急停输入,机器人随便什么时间都可以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