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和欧姆龙PLC以太网通讯

楼主(2016-03-30):
组态王,和欧姆龙cj2m CPU32以太网通讯,地址是192.168.2.4:18:1:9600:0,现在IP能平通,但是读不上数据,有的数据读上来是错的,怎么办?设的端口COM1然后接着设置到地址如上,画面只显示数据,然后在命令语言里,启动时ReBuildDDE();

在运行时(1000ms)

float m_fTmp;

long m_nTmp;

bool m_bTmp;

// Type: Float

m_fTmp = RTO炉膛温度;

m_fTmp = A塔4层温度;

m_fTmp = A塔3层温度;

m_fTmp = A塔2层温度;

m_fTmp = A塔1层温度;

m_fTmp = B塔4层温度;

m_fTmp = B塔3层温度;

m_fTmp = B塔2层温度;

m_fTmp = B塔1层温度;

m_fTmp = C塔4层温度;

m_fTmp = C塔3层温度;

m_fTmp = C塔2层温度;

m_fTmp = C塔1层温度;

m_fTmp = 风管负压;

m_fTmp = 炉膛压差;

m_fTmp = 压缩空气压力;

m_fTmp = 燃烧器燃气比例;

m_fTmp = 新风风门开度;

m_fTmp = LEL;

m_fTmp = 风速;

m_fTmp = 主风机频率;

m_fTmp = 助燃风机频率;

m_fTmp = 碱洗塔引风机频率;

m_fTmp = 碳吸引风机频率;

// Type:INT

m_nTmp = 0;

// Type:BOOL

m_bTmp =0;

网友A:
是不是参数设定的不对,造成读不上了!

楼主:
参数是指PLC的还是组态王的?PLC在现场,人家就提供了PLC的型号和IP地址,还有各参数的I/O地址。其次就是组态王以太网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参数设定的不对,造成读不上了!

参数是指PLC的还是组态王的?PLC在现场,人家就提供了PLC的型号和IP地址,还有各参数的I/O地址。其次就是组态王以太网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