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针母口怎么判断出是RS232还是RS485通讯口

楼主(2016-03-30):
ALMCB电梯主板上的9针母口怎么判断出是RS232还是RS485通讯口?有没有人知道方法?或者知道答案的,请帮忙解答,谢谢!!!

网友A:
这个你得查看说明书,如果没有说明书的话你就得拆开来进行内部接线分析判断了。

内部是否链接有485芯片,并且得对应接线找出AB线,或者是232的TX、RX、GND分别是使用的那个引脚。

网友B:
232口基本都用2,3,5引脚,485用1,2,5引脚吧,这玩意需要测量一下接线。

网友C:
吾也一直搞不清楚 485通讯和232通讯的具体区别 仅知485通讯距离应比232通讯方式传输距离远 具体设备通讯方式判别还应通过说明书判别 在此期待大家提供这方面较为完善的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得查看说明书,如果没有说明书的话你就得拆开来进行内部接线分析判断了。内部是否链接有485芯片,并且得对应接线找出AB线,或者是232的TX、RX、GND分别是使用的那个引脚。

用万用表测量外部针角能测出来吗?短接测试行不行?比如rs232短接2.3针脚,能实现同线同时发送与接受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232口基本都用2,3,5引脚,485用1,2,5引脚吧,这玩意需要测量一下接线。

该怎么测试接线?谢谢!

网友D:
机器上的接口的接线怎么测量?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B 232口基本都用2,3,5引脚,...

网友E:
接示波器可以哦,一个是差分方式,一个不是

网友F(2018-07-05):
引用 网友E:
接示波器可以哦,一个是差分方式,一个不是

请问usb转rs232母头的 如何接在示波器上区分呢?谢谢

网友G:
已经接了线的 脚不一样吧。看接了那些。对一下接线图就能分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