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如何用modbus通信三菱变频器

楼主(2016-03-30):
请问如何用昆仑通态1062k通讯三菱D700变频器,现在我只要在屏写频率到变频器,D700的寄存器是40014,自己也试过多次都不行不知是自己设的变量连接没搞好,还是其它总之一头雾水,请教各位老师发点三菱的实例看下,由于新来的没分,也赏不了分啊

网友A(2016-05-19):
用modbusrut通讯,1062k的com2口,接线COM2口的7+ 8-,在设备里添加4W0014通道。

网友B(2019-04-20):
控制用40009,正转2,反转4,停止0

网友C(2019-05-31):
引用 网友B:
控制用40009,正转2,反转4,停止0

正转2,反转4,停止0 是用40009的位操作吗

网友D(2019-09-08):
了解下好好好学习感谢分享辛苦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用modbusrut通讯,1062k的com2口,接线...

正解,说的对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控制用40009,正转2,反转4,停止0

这个不是无极调速,答非所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