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卡 KRC2 如何作为S7-300的从站

楼主(2016-03-30):
 如题

想通过S7-300作为Profibus主站,控制3台库卡机器人动作。

如何配置,能说具体点最好了,谢谢。

网友A:
通过workvisual来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workvisual来配置

 KRC2 也可以用这个软件吗?

网友B:
DP连接进pfbms.ini修改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DP连接进pfbms.ini修改内容

 需要S7进行配置生成log文件吗?

哎呦,不错儿♪*^_^*♪……

网友C(2016-09-05):
引用 网友D:
通过workvisual来配置

KRC2 时代 是没有 workvisual 这号 软件的,误导!

;=======================================

iosys 开启 profibus, 作slave 站地址默认127

pfbms 开启slave, 填入 CP5614 模块地址

作Master 才需要 .ldb 文件

S7 中配置模块,设置地址

网友E(2018-12-14):
感谢分享,先收藏了,集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