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孔板流量计变形的原因及解决方法

楼主(2016-03-30):
一、孔板变形的原因分析

    孔板变形是由于受热膨胀后,孔板外径与环室之间的间隙消失,孔板继续膨胀时由于无法向外径方向扩大,于是在孔板两边差压的作用下,产生出口侧凸出的变形。对发生孔板变形的现场进行调查时,常常会发现相关联的线索。

1.同节流装置处绝热保温不佳有关。保温良好的节流装置未出现泄漏现象。

2.同天气有关。节流装置本来无泄漏现象,由于天气暴冷,西北风劲吹,引起正负环室结合处泄漏。

3.同正负环室结合处泄漏有关。无法用旋紧螺栓的方法消除泄漏,于是拆下节流装置更换密封垫片,然后发现孔板变形。

    将上述相关线索联系起来可对孔板变形原因作出推理分析。节流装置设计计算时,孔板外径与环室配合处的间隙留得足够大是假定孔板和环室温度相同,但实际上不可能相同,孔板被环室包围着,而且有高温流体为其提供热量,所以温度高,得到充分膨胀。而环室内圆与流体接触,但外圆与大气接触,加上外部环境温度等因素,使其温度下降得很低,从而导致预留的间隙不够用,引起孔板变形。

    孔板变形与正负环室处泄漏相关联,如果不是因为密封垫片损坏造成泄漏,就是因为孔板变形后导致正负环室之间的间隙增大,密封垫片与环室之间出现缝隙。

二、孔板变形的解决方法

在找到了孔板变形的根本原因之后,预防孔板变形就有了简单而有效的方法,即设计计算时,考虑到环室的温度可能比孔板低得多的实际情况,合理计算间隙。计算时环室外圆处温度不应高于100℃。对于已经变形而检定不合格的孔板只能报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