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了一个电脑,WIN10的系统,很多工控软件装不了!!!

楼主(2016-03-30):
以前用的笔记本坏了,刚买了新的电脑,WIN10的系统,很多工控软件都装不上!

怎么办呢,是把系统重装,还是装虚拟机好呢?装虚拟机稳定吗?

多谢赐教!!!

网友A:
建议系统重新做,改成win7的系统!

网友B:
目前很多软件都不兼容win10建议还是更换系统吧

网友C:
用双系统啊,W7用来编程啥的。。。

网友D:
建议换系统,双系统有时候也不那么好用

网友E(2016-05-25):
虚拟机可以吗 试试看

网友F:
建议换系统,双系统有时候也不那么好用——

网友G:
这样,以后都不敢换电脑了

网友H:
用虚拟机,可以的,或改为wlN7系统

网友I(2016-06-24):
我也有这个问题,烦死了,西门子软件落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