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AD模块采样时间问题

楼主(2016-03-30):
各位师兄,请教个台达AD模块采样时间问题。请问台达AD扩展模块,如DVP04AD-H,其最小采样时间

是多少ms?根据参数手册描述:扫描周期=3ms*通道数。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只接一个通道输入信号时,扫描周期为3ms,4路全部连接则为3*4=12ms。还是理解为,只要是04AD的模块不管接几路输入信号,扫描周期都为12ms。

网友A:
应该不是4路通道相乘的吧,可能数据是并行传输的,互不影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