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一个设备监控系统

楼主(2016-03-31):
   车间有几十台设备,因产量问题,带线班长和维修的经常争论设备问题,现在想做一个设备运行的监控系统。每台设备会有个运行信号输出,设备运行有型号,不运行就木有信号。系统要记录停止或运行的时间点。并产生一个历史记录可以查阅。

网友A:
这个很简单哈,上PLC加工控机即可,工控机装组态软件;国产的--和利时、新华、浙大工控,进口的--AB、西门子、GE、施耐德等皆可以完成。我们现场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B:
加入一个继电器,反馈给PLC ,然后PLC里面计时即可!

楼主:
我没玩过组态,PLC 会玩 三菱,台达,中研,等,以前是干机械的。能给个例题吗,或是教程也行,主要组态报表的制作从来没有接触过。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简单哈,上PLC加工控机即可,工控机装组态软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加入一个继电器,反馈给PLC ,然后PLC里面计时即可!

 一般不用继电器触点,用接触器的常开点信号送PLC。原因继电器动作并不代表接触器肯定工作了,所以接触器更真实。

楼主:
加个继电器那是必须的,问题是我反复开关有上千次一天都有可能,数据是不是有点庞大。

引用 网友B:
加入一个继电器,反馈给PLC ,然后PLC里面计时即可!

网友:
这个应该好做,设备运行信号,工人操作记录都可以记录下来,以后出现问题查记录就知道了,我们公司以前给有的厂做个类似的。

网友C:
华辰智通HDRS远程监控系统作为智慧工业互联网的平台,为各个业务平台提供接入、传输、存储和展现等基础设施,降低开发成本。

一、HDRS远程监控系统解决什么问题?

解决设备实时监控、数据预警规则设置、预警通知规则设置等;

解决设备实时监控、数据预警规则设置、预警通知规则设置等支持用户自定义各种算法的预警规则编辑,及短信、微信、邮件、语音等各种扩展通知方式。

解决各类不同协议,不同设备数据采集标准化问题;

支持西门子、三菱、施耐德、AB等各种PLC和智能仪表数据的实时采集,及支持各类手工数据的导入。

帮助业务解决海量接入及存储难题;

支持分布式负载均衡,支持工业时序化数据的压缩还原。支持上百万点的采集,确保从海量数据中提取相关数据的及时准确。

解决设备控制命令下行及实时通知消息推送问题;

 通过采集网关上的硬开关控制远程命令下行许可,确保操作万无一失。

解决大系统复杂的组织结构,运营系统和数据系统的整合,移动项目中的设备管理,设备互联网后的数据采集,传输,存储等通用化问题。

可后台配置的智能化建模体系,快速实现基于多维度,多应用场景系统的要求。

二、HDRS远程监控系统有哪些特点?

无限选择的开放平台

提供开放的接口,方便第三方应用接入和整合。

基于可组态的WEB应用展示

可通过后台配置组织、菜单、操作、权限、数据。可基于HTML5组态界面,助力用户快速部署个性化应用。

端到端的安全

3I提供在平台中从终端到终端的安全性,并确保产品/解决方案的完整性。安全配置确保设备的控制,行业标准的对称数据加密(TLS,SSL)保护通信通道,细粒度权限管理(数据权限)确保正确的人正确的时间进行正确的访问,另外,3I的私有云基础架构,确保在任何时候您的数据安全。

全球化设计

支持全球分布式云架构部署,支持多语言,跨时区

个性化实现

提供多套主题包设计选项,方便用户个性化需求。

联系电话:0731-84821789

联系QQ:2660788358

网友D:
这个方法很多呢!反正是需要一个存数据的东西就行,增加一个触摸屏带SD卡的也可以呢!PLC带CF卡也可以,反正数据存起来,又可以导出来。

楼主:
能具体点么,还是你有办法可以做到。

引用 网友D:
这个方法很多呢!反正是需要一个存数据的东西就行,增加一...

网友D:
引用 楼主:
能具体点么,还是你有办法可以做到。回复内容:对: wi...

 首先把数据收集到一个PLC,在把PLC的数据存成那种类似EXCEL格式的文件,文件可以保存在PLC的CF卡或者触摸屏的CF/SD卡上

网友E:
利用PLC拾取机器运行和停机信号,驱动对应的PLC中间继电器,利用PLC中间继电器触发组太王报警,组太王就会记录开机和停机时间。

网友F:
真的没什么价值,几十台设备就是提取运行状态信号,假设不考虑运行速度,就是一个中间继电器,引出干接点,之后用PLC、显示屏显示运行状态,计算机器运行时间。钱倒不多,4000元可以搞定(包括PLC、显示屏、中间继电器、控制线)。但是问题是,就为了减少维修和车间的沟通,有意义吗?玩玩可以了,喝杯酒的事,这么麻烦。

网友G:
首先把设备的运行信号找到,增加一路触点接到PLC,进行采集,然后用组态软件,将此信号设置为报警信号,当设备停止时,组态软件报警,这样就能记录报警时间及触发时间了,未记录的时间,就是设备正常运行时间。

网友H:
1楼说的最可行,工控机和PLC就能实现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没玩过组态,PLC 会玩 三菱,台达,中研,等,以前...

用HMI加个PLC就可以的,我以前给别人做过类似程序,若带报表可以将操作员的姓名也可记录下来,监控两个设备的运行状态,若有需求请QQ联系376607871

网友J(2017-11-29):
求大神搞个具体的说明,也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