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怎么实现记忆5个最新按钮按下的先后顺序

楼主(2016-03-31):
如下图,第11题,怎么实现记忆5个最新按钮按下的先后顺序。说下思路就行

网友A:
你那要求是按完一个走一个还是按完全部五个再走呢?

网友B:
使用连续的5个字节存储按键按下顺序,小车每到一个目标点就把计数减一,可以再存一个按键

网友A:
给你提供一个思路:在我的印象中200的PLC好像不支持高级语言编程,你所说的用字节存储我是不知道的,好久没有使用那玩意了。但是你可以结合加减计数器,比较指令,置位复位指令来完成要求。这个要求也并不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连续的5个字节存储按键按下顺序,小车每到一个目标点...

谢谢了,我使用了表功能AD-T-TBL和FIFO,和你的思路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提供一个思路:在我的印象中200的PLC好像不支持...

谢谢了,虽然你的思路我没能实现还是要感谢你的帮助

现在使用表功能AD-T-TBL和FIFO,先进先出实现了记忆功能

网友C(2018-08-21):
使用耐特200PLC实现这种应用,可以做一个队列进行排队,可以使用填表的指令进行,建立一个表格,表格总数是5, 不同的输入触发不同的值传到表格中,表格满5个之后,可以做个先进先出,取出最初的值,然后再添加入最新的值日. AD_T_TBL  这个填表, FIFO 先进先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