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1200Modbus通讯初始化和主站程序怎么编

楼主(2016-03-31):
s7-1200ModbusRTU通讯初始化和主站程序怎么编,主要是主站程序 MB_MASTER 功能块中DATA_PTR数据指针这一项怎么编?照着网上的输入一直显示错误

网友A:
应该是你选择的块不对,你选了1500的块,,1200应该用下面的这个modbus程序做

楼主:
选的就是这个啊,是不是得先添加一个存储寄存器的变量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选的就是这个啊,是不是得先添加一个存储寄存器的变量啊

可以的,你需要先建好一个DB块,块的属性里面把优化的块那个钩去掉,编译下,DB块里面的数据要够长

楼主:
我初学不知道怎么弄啊,大虾能给个例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选的就是这个啊,是不...

请问MB_MASTER编程中REQ的接的变量Clock_10Hz怎么定义的啊,我现在对于这些细节不太懂,望大神指点

网友B(2018-03-05):
在PLC的属性里,有个系统时钟设置,如果你的通讯频率不高或者通讯地址少的话可以直接用时钟触发通讯

网友C(2018-04-12):
本人也喜欢这么样的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