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高压变频器控制柜内发热量降低办法

楼主(2016-03-31):
  当三菱高压变频器安装在控制机柜中时,要考虑变频器发热值的问题。

  根据机柜内产生热量值的增加,要适当地增加机柜的尺寸。因此,要使控制机柜的尺寸尽量减小,就必须要使机柜中产生的热量值尽可能地减少。

  如果在三菱高压变频器安装时,把三菱高压变频器的散热器部分放到控制机柜的外面,将会使变频器有70%的发热量释放到控制机柜的外面。由于大容量变频器有很大的发热量,所以对大容量变频器更加有效。

  还可以用隔离板把本体和散热器隔开, 使散热器的散热不影响到变频器本体。这样效果也很好。

  三菱高压变频器散热设计中都是以垂直安装为基础的,横着放散热会变差的!

  一般功率稍微大一点的三菱高压变频器, 都带有冷却风扇。同时,也建议在控制柜上出风口安装冷却风扇。进风口要加滤网以防止灰尘进入控制柜。 注意控制柜和变频器上的风扇都是要的,不能谁替代谁。其他关于散热的问题

  1、在海拔高于1000m的地方,因为空气密度降低,因此应加大柜子的冷却风量以改善冷却效果。理论上变频器也应考虑降容,1000m每-5%。但由于实际上因为设计上变频器的负载能力和散热能力一般比实际使用的要大, 所以也要看具体应用。 比方说在1500m的地方,但是周期性负载,如电梯,就不必要降容。

  2、 开关频率:变频器的发热主要来自于IGBT, IGBT的发热有集中在开和关的瞬间。 因此开关频率高时自然变频器的发热量就变大了。

三菱高压变频器在除尘风机上的工作特性分析:

  除尘风机作为一种基本的风机类负载的工作特性我们先做分析:曲线①为负载按转速N1工作时的特性曲线,曲线②为负载按转速N2工作时的特性曲线,③④为管网的阻力曲线。在第一种负载工况下,负载工作在A点,流量为Q1,压力为H1。如果负载仍然按N1速度定速运行,用挡板将流量调节为Q2时,压力将上升到H3,负载工作点移到B点。由于挡板的截流作用,管网阻力曲线由③变为④。

  在A、B两点,负载功率分别为PA=H1×Q1,PB=H3×Q2,虽然Q2H1,实际减小的功率有限。

  如果不采用挡板调节,这时管网阻力特性保持曲线③不变,改用调节负载速度来减小流量,负载改按速度N2运行,工作特性为曲线②,负载工作在C点,流量仍然为Q2,但压力为H2。

  相比B、C两点,负载减少的轴功率为:ΔP=PB- PC=(H3–H2)×Q2

  在风道阻力特性不变的情况下,离心式风机的风量Q、压力H、轴功率P和转速N之间满足如下关系(相似定理):Q∝N,H∝N2,P∝N3

  就是说,通过调速方式改变风机风量,风量下降一半时,在不考虑到效率的情况下,风机轴功率将下降87.5%。这也是为什么变频调速在风机应用上节能十分显著的原因。

  另外,工频50Hz电网直接启动,对电网和机械冲击较大,声响很大,估算其启动一次的损耗:Ws=0.5J??2(1+r1/r2)Tm/Tm-TL,风机类负载的平方转矩特性与异步电动机起动时的机械特性曲线部分相似,可以Tm/Tm-TL=1计。而变频软起动损耗很小,只有上述Ws十分之一,则每年的起动节能也是很可观的。

  当采用三菱高压变频器时,50Hz满载时功率因数为接近l,工作电流比电机额定电流值要低许多,这是由于三菱高压变频器变频装置的内滤波电容产生的改善功率因数的作用,可以为电网节约容量2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