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频繁超压停车故障分析

楼主(2016-03-31):
ABB变频器维修电路介绍

  1)ABB变频器维修保护电路介绍

  当变频器出现异常时,为了使变频器因异常造成的损失减少到最小,甚至减少到零。每个品牌的变频器都很重视保护功能,都设法增加保护功能,提高保护功能的有效性。在变频器保护功能的领域,厂商可谓使尽解数,作好文章。这样,也就形成了变频器保护电路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有常规的检测保护电路,软件综合保护功能。有些变频器的驱动电路模块、智能功率模块、整流逆变组合模块等,内部都具有保护功能。由电流取样、信号隔离放大、信号放大输出三部分组成。

  2)ABB变频器维修开关电源电路介绍

  开关电源电路向操作面板、主控板、驱动电路及风机等电路提供低压电源。直流高压P端加到高频脉冲变压器初级端,开关调整管串接脉冲变压器另一个初级端后,再接到直流高压N端。开关管周期性地导通、截止,使初级直流电压 换成矩形波。由脉冲变压器耦合到次级,再经整流滤波后,获得相应的直流输出电压。它又对输出电压取样比较,去控制脉冲调宽电路,以改变脉冲宽度的方式,使输出电压稳定。

  3)ABB变频器维修主控板上通信电路介绍

  当变频器由可编程(PLC)或上位计算机、人机界面等进行控制时,必须通过通信接口相互传递信号。图2.6是LG变频器的通讯接口电路。变频器通信时,通常采用两线制的RS485接口。变频器也是一样。两线分别用于传递和接收信号。变频器在接收到信号后传递信号之前,这两种信号都经过缓冲器1701、75176B等集成电路,以保证良好的通信效果。所以,变频器主控板上的通信接口电路主要是指这部分电路,还有信号的抗干扰电路。

  4)ABB变频器维修外部控制电路介绍

  变频器外部控制电路主要是指频率设定电压输入,频率设定电流输入、正转、反转、点动及停止运行控制,多档转速控制。频率设定电压(电流)输入信号通过变频器内的A/D转换电路进入CPU。其他一些控制通过变频器内输入电路的光耦隔离传递到CPU中。

ABB变频器频繁超压停车故障分析:

  (1)ABB变频器频繁超压停车故障现象

  ABB变频器压力随温度变化异常波动。当水温26℃时,压力为52psi;当升到32.8℃时,压力为80psi。温度再升高,就因压力超限停车。

  (2)ABB变频器频繁超压停车故障分析

  首先对ABB变频器压力系统检测,证明压力表指示正常,压力检测回路无误。在室温下,变频器不工作,只在水泵运行时,系统压力在4.25bar左右,压力正常。故障一时查不清楚,而当时生产不允许长时间停车,决定采取临时措施开车,即将控制调节阀的温控器cr72温度范围缩小。温控器采用带有中性区的温度调节如图3所示,输出out1作为反向(关阀)操作,并在测量值低于设定值set1-p03/2-p01时有效,输出保持有效直到测量值返回到set1-p03/2时为止;输出out2作为正向(开阀)操作,并在测量值高于设定值set1+p03/2+p02时有效;输出保持有效直到测量值返回到set1+p03/2时为止。主要参数表修改如附表所示,使温度调节范围缩小。

  在ABB变频器停车检修期间,重点对ev1膨胀瓶的进行检查,发现其底部有一气嘴,因无相关资料,从流程图猜测,其内应半气半液,中间用膜片分隔,以平衡水系统压力。果然,发现其底部确有一个气嘴。轻轻顶起气嘴单向阀,无气流出,证明气室内无基本压力。找来一个车用打气泵(带压力表),向瓶内补气到1bar,保压20min,证明膜片无泄漏。回装,经过补液和放气,系统压力不再随温度波动,将温控器调回初始设定,开车一切正常。可见,正常情况下,膜片因受气压作用,产生一定变形,以补偿水随温度升高膨胀的体积,而当基本压力消失后,膜片被顶到头,水再膨胀,压力迅速上升,造成系统超压。

网友A:
这个是工程,不是变频器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