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S/SUF变频器的常见故障维修

楼主(2016-03-31):
1引言

三垦变频器对于我们较早使用变频器的用户来说应该不是陌生的品牌,因为进入中国市场较早,所以在中国市场上还是有较大使用量,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三垦变频器在市场上占有绝对的主导地位。随着三垦变频器生产往国内的转移,它以其简单实用的操作、较经济的价格,在中国变频器市场得到了广泛的使用。三垦变频器也是在发展中不断地更新和完善。从早期进入中国市场的SVS/SVF系列,到90年代推出的MF系列、IF系列、IHF/IPF系列以及现在主打的SHF/SPF系列,产品不断地更新换代,变频器的控制方式也由早期变频器共同采用的V/F控制改为现在较流行的电压矢量控制,性能也有了较大的改善。此外,三垦变频器在一些选件功能、特殊功能上做得也很有特色,其中包括基于恒压供水的控制基板,功能简单实用,被广泛应用于小区厂房供水系统,还有化纤纺织行业经常使用的扰动功能。与其他品牌的变频器一样,三垦变频器在使用中还是会碰到各种各样的故障,以下就三垦变频器的常见故障及故障排除与广大用户作一探讨。

2常见故障处理

2.1 SUS/SUF变频器的常见故障

三垦作为最早大规模进入中国市场的变频器,老型号的SVS/SVF变频器在社会上仍有较少的使用量,此型号变频器都采用了分列式插脚元器件,辅以数码管显示,常见故障代码有3、4、6、8,分别代表过流、过压、欠压以及过热保护。过流经常是由于GTR功率模块的损坏而导致的,在更换功率模块的同时,我们应先修复驱动电路,以免由于驱动电路的损坏,导致GTR功率模块的再次损坏。

2.2 MF和IF系列的常见故障

(1) ERC,AL4

ERC,AL4故障是三垦MF系列和IF系列变频器最常见的故障。此故障的原因主要是由于EEPROM出现故障,EEPROM是一块可以在线读写程序的芯片,它的损坏可能导致内部数据的丢失或错乱,通常解决办法是更换EEPROM。

(2) 变频器无输出

变频器无输出,在使用MF系列变频器过程中经常会碰到,驱动电路损坏,逆变模块损坏都有可能引起变频器无输出,此外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输出反馈电路出现故障。

(3) 无显示

上电无显示对于三垦MF系列以及IF,IHF系列来说都是较常见的故障,而引起原因也绝大多数是由于开关电源的损坏。此外,开关电源的输出电路发生短也会引起开关电源损坏,从而导致变频器无显示。

(4) OCA,OCN,OCD

过电流也是三垦变频器的一个常见故障,驱动大功率晶体管工作的驱动电路的损坏是导致过流报警的一个原因.IPM模块的损坏也会导致OC报警。我们有时会遇到这样一种情况,静态测量IPM模块时发现大功率管及续流两极管都正常,驱动电路波形也正常,但一运行就出现OC报警,这时需注意一下IPM模块,由于模块内置电流检测,电压检测以及温度检测等功能,所以不能单单以测量功率管和续流两极管的好坏来判断IPM整个模块的好坏。假如出现这种情况则可以尝试更换IPM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