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变频器E23故障的处理

楼主(2016-03-31):
E23.x通常检查程序 FFC、L-PCB、P-PCB、检查PV5N的波形
  1 E23(D105=80) IGBT板上R22损坏
  2 E23(GA)、E30(IGBT) L-PCB/IGBT上30角
  E21、E07、E14不能复位 PC3上6角—GA19角  0欧姆
  PC3上6角—GA19角  180欧姆(R17)
  P-N端螺丝长度短了也会出现
  3 E23.0 FFC损坏/如果D105=00则L-PCB不坏
  4 通电E23.0(D105=00)(1)FFC的28角有问题
            检查:PC4的6—N     H电位
            PC4的1—N     L电位/PC7的1—N     L电位
  (2)OSC损坏  检查J1信号
  (3)IGBT板上C17损坏
  (4)IGBT板上R2损坏
  5 只是E23.0(D105=80) 检查PC1、2、4、5、6、7、9
  只通过R0-T0供电通电后波形图如下:
  PC5 6pin<-N 闪烁两次(始终 高电位)->H
  PC5 1pin<-L 1[V]闪烁两次 (始终是低电位)->L
  PC6 6pin<-N H(5V) PC6 1pin<-L L
  PC4 6pin<-N H(5V)-> 闪烁 -> L  PC4   1pin<-L 平滑-> 闪烁 ->   2V
  PC1 6pin<-N H(5V)-> 闪烁 -> H PC1 3pin<-L   H(5V) -> 闪烁 -> H
  PC2 4pin<-N H(5V) PC2 1pin<-L H(5V)
  PC9 6pin<-L H or 3[V] PC9 3pin<-N H(5V)
  PC7 6pin<-L H(5V) -> 闪烁两次->H  PC7   1pin<-N H(5V) -> 闪烁两次->H
  6 E23.0(D105=80)(1)检查OSC各管脚
  (2)R7损坏、PC7-N是L电平(正常是H电位)
  SJ300-220HFE           PC1   6pin L电位(正常H电位)、PC2-6 H电位、PC7-6L电位——损坏 R1
           检查R1、2、4、5、6、301、302、304、305、306
  7 E23.0;(d105;00 or 80) 通讯故障 -> 概率相当高
  E23.6;(d105;80) 无 PWM 响应   -> 低
  E23.6;() 通讯故障 -> 概率相当高
  E23.4; ()d105;80 慢 PWM 响应 -> 非常低
  通讯故障 80;GARES,GASCK,GARXD
  8 E23.0(D105=00) J41松动
  9 只有R0、T0供电时出现E23.0 (D105=80)   AVR  对PV5-N  可能在K1317附近
  或者E14.0 ,尤其在IGBT短路时,
  有时这些故障信息不出现
  10 E23.0 下桥臂电压不平衡(D105=80) NG相对+17V,
  E23.0  不能复位 检查门电路或者PWM反馈回路
  11 E23.3(D105=80)电源板上二极管ZDW损坏
  12 E23.4  低于10HZ运行正常、高则出现 PCU1~PCZ1损坏
  故障代码(D105=80)
  13 E23.4 (D105=80) R22、R7、PCU、V、W、X、Y、Z
  14 E23.4 (大约11HZ有电机出现故障) CU3、CV3、CW3、CX3、CY3、CZ3
  无电机不出现故障(D105=80)
  15 E23.6(L300P-150HFE)(D105=80) GA-15PIN损坏  35pin-5V、37pin-5v、 38pin-0V、 39pin-5v、40pin-5V、41pin-5V
  43pin-5v如果出现E3*或者E23出现还得检查GA或者门电路    下桥臂的D57损坏
  16 E23.4 、E23.6(D105=00) FFC或者其连接件损坏
  17 E23.6(D105=80) R69损坏
  18 E23.6(D105=80)、E30.4(D105=80)   GA板与IGBT板接触不良,如JX1等
  19 E23.6 如果能复位,运行,则1、降低载波频率、2、频率上限、3、光偶
  20 E21.6 IGBT 上C80损坏
  E23故障处理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