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变频器维修中调整电机速度说明

楼主(2016-03-31):
  在工业中所使用的大部分电机均为此类型电机。 感应式交流电机(以后简称为电机)的旋转速度近似地确决于电机的极数和频率。

  由电机的工作原理决定电机的极数是固定不变的。由于该极数值不是一个连续的数值(为2的倍数,例如极数为2,4,6),所以施耐德变频器维修中一般不适和通过改变该值来调整电机的速度。

  另外,施耐德变频器维修中频率能够在电机的外面调节后再供给电机,这样电机的旋转速度就可以被自由的控制。

  因此,以控制频率为目的的变频器,是做为电机调速设备的优选设备。

  n = 60f/p

  n: 同步速度

  f: 电源频率

  p: 电机极对数

  $ 改变频率和电压是最优的电机控制方法

  如果施耐德变频器维修中仅改变频率而不改变电压,频率降低时会使电机出于过电压(过励磁),导致电机可能被烧坏。因此变频器在改变频率的同时必须要同时改变电压。

  输出频率在额定频率以上时,电压却不可以继续增加,最高只能是等于电机的额定电压。大的负载,在采用V/F控制方式时,正确地设定U/f比是十分重要的。毫无疑问,人们首先关心的是:低频时电动机能否带得动最重的负载?因而容易把U/f比设定得较大。然而,图2-27所示的曲线表明,如U/f比过大,则空载时容易跳闸。

  因此,调试时,U/f比宜由小逐渐加大,每加大一档,观察能否带得动重负载?及至能带动时,还应反过来观察空载时会不会跳闸?一直到在低频运行时,既能带得动重负载,又不会空载跳闸时为止。

  2) 施耐德变频器维修中二次方律负载的U/f比设定

  二次方律负载在低速时,负载的阻转矩甚小,如果变频器的U/f比由于某种原因而设定得较大时,有可能因此而跳闸。因此,应将U/f比设定得尽量地小,以利于节能。

  施耐德变频器维修中准确预置变频器U/f比举例

  1) 风机

  风机属于二次方律负载,在低转速(频率较低)运行时,负载的阻转矩很小。即使不进行补偿,负载转矩也比电动机的有效转矩小得多。针对这类负载,变频器专门设置了若干根“负补偿线”;

  2) 带式输送机

  带式输送机属于恒转矩负载。输送煤碳或石料的传输带,在运行过程中,其负载轻重虽略有变化,但总体上说,可以认为,负载的阻转矩是基本不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