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发热问题解决

楼主(2016-03-31):
 台达变频器维修中发热问题解决:

  台达变频器维修中发热是由于内部的损耗而产生的,以主电路为主,约占98%,控制电路占2%。为保证台达变频器正常可靠运行,必须对台达变频器进行散热。台达变频器维修中发热问题解决方法有:

  采用风扇散热:台达变频器的内装风扇可将变频器箱体内部散热带走。

  增加台达变频器供电电源内阻抗

  通常电源设备的内阻抗可以器到缓冲变频器直流滤波电容的无功功率的作用,内阻抗越大,谐波含量越小,这种内阻抗就是变压器的短路阻抗。因此选择变频器供电电源时,最好选择短路阻抗大的变压器。

  安装电抗器

  在台达变频器的输入端与输出端串接合适的电抗器,或安装谐波滤波器,滤波器的组成为LC型,吸收谐波和增大电源或负载阻抗,达到抑制目的。

  采用台达变压器多项运行

  通用台达变频器为六脉波整流器,因此产生的谐波较大。如果采用变压器多相运行,使相位角互差30°,如Y-△、△-△组合的变压器构成12脉波的效果,可减小低次谐波电流,很好的抑制了谐波。

  设置专用谐波

  设置专用滤波器用来检测变频器和相位,并产生一个与谐波电流的幅值相同且相位正好相反的电流,通到变频器中,从而可以有效的吸收谐波电流。

  环境温度:台达变频器是电子装置,内含电子元件机电解电容等,所以温度对其寿命影响较大。通用变频器的环境运行温度一般要求-10℃~+50℃,如果能降低变频器运行温度,就延长了变频器的使用寿命,性能也稳定。

在日常工作中也维修不少台达变频器,现在将台达变频器维修中常见故障做个简单汇总分析:

  台达变频器维修中常见故障1) 过流故障:过流故障可分为加速、减速、恒速过电流。其可能是由于变频器的加减速时间太短、负载发生突变、负荷分配不均,输出短路等原因引起的。这时一般可通过延长加减速时间、减少负荷的突变、外加能耗制动元件、进行负荷分配设计、对线路进行检查。如果断开负载变频器还是过流故障,说明变频器逆变电路已环,需要更换变频器。

  台达变频器维修中常见故障2) 过载故障:过载故障包括变频过载和电机过载。其可能是加速时间太短,电网电压太低、负载过重等原因引起的。一般可通过延长加速时间、延长制动时间、检查电网电压等。负载过重,所选的电机和变频器不能拖动该负载,也可能是由于机械润滑不好引起。如前者则必须更换大功率的电机和变频器;如后者则要对生产机械进行检修。

  台达变频器维修中常见故障3) 欠压:说明变频器电源输入部分有问题,需检查后才可以运行。

  总之,在设计、安装、使用变频器时一定要遵从变频器使用说明书的指导,可以适当避免不必要的维修成本的。当然故障情况也有个例情况,无法一一介绍,欢迎各位电气设计人员,现场电气调试人员共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