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变频器故障原因及预防措施

楼主(2016-03-31):
AB变频器部分故障原因及预防措施:

  由于使用方法不正确或调试运行参数设置不合理,将容易造成AB变频器误动作及停机故障报警,不能满足现场生产工作要求,为确保变频节能控制设备的良好运行,做好对AB变频器故障原因分析和预防工作非常必要。AB变频器在正常使用6-10年后,就进入故障频率的高发期,经常出现元器件烧坏、失效、保护停机功能频繁动作等故障现象,严重影响其正常运行。

  AB变频器外部的电磁感应干扰易造成的故障

  如果AB变频器周围存在干扰,它们将通过辐射或电源线侵入变频器的内部,引起控制回路误动作,造成工作不正常或停机,严重时甚至损坏变频器。在外部采取噪声抑制措施,消除干扰源显得尤其必要。

  具体解决办法有:

  一是尽量缩短控制回路的配线距离,并使其与主线路分离;

  二是变频器接地端子应按规定进行,不能同电焊、大功率动力设备接地混用;

  三是变频器输入安装噪声滤波器,避免由电源线引入干扰。

  AB变频器安装工作环境问题造成的故障

  AB变频器属于电子控制器件装置,在其规格使用说明书中有详细安装使用环境的要求,实际使用中应尽量按要求进行。振动是对电子器件造成机械损伤的主要原因,对于振动冲击较大的场合,应采用橡胶等避振措施;潮湿、腐蚀性气体及灰尘等将造成电子器件生锈、接触不良、绝缘降低而形成短路;温度是影响电子器件寿命及可靠性的重要因素,特别是半导体器件,过热将直接导致器件损坏,应根据装置要求的环境条件安装空调或避免日光直射。

  定期检查AB变频器的空气滤清器及冷却风扇,加强日常维护保养,确保通风导流器件的良好运行。目前油田在用变频器由于多数工作环境条件较差,冷却风扇损坏的比较多,应加强及时更新和维护,尤其高温季节应提前制定预防措施,避免因散热扩空气流通不畅而导致变频器过热报警停机等现象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