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220变三相220

楼主(2016-03-31):
单项220怎么变三相220

网友A:
首先确认一点:是需要三相电源还是只是需要驱动电机

驱动电机变频器就行,否则需要三相逆变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确认一点:是需要三相电源还是只是需要驱动电机驱动电机变频器就行,否则需要三相逆变器

从控开上直接接过来的不行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A 首先确认一点:是需要三相电源还是只是需要驱动电机驱动电机变频器就行,否则需要三相逆变器     内容的回复:从控开上直接接过来的不行吗?

从控开上一零一火当作电源,然后连接触器上,再在接触器上引出一零两火,这样就是单项变三相,对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林某某 回复内容:对:乖乖小笨熊 首先确...

呵呵,这样就可以,真是天才!

网友C:
单相和三相的关系还是要进一步弄清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