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各位大师鉴定下

楼主(2016-03-31):
各位老师帮帮忙看看这PLC是什么货色,用那个软件(cpu是mc68430)推荐下在哪维修。

网友A:
应当是很早期的产品吧,芯片还是直插的,建议直接报废!

网友B:
好东西,建议查找资料,自己看能不能修理。没有专业的单位会发这种功夫。

网友C:
老物件,得找老师傅,呵呵

网友D:
这个应该比较好修,一般先坏掉的就是外设,即光耦和达林顿管子,LZ可以先说说啥情况,现象是什么,什么原因引起的?对电路板还是稍微懂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应该比较好修,一般先坏掉的就是外设,即光耦和达林顿...

同替换法试过了接口板没有问题CPU模块的问题

网友D:
CPU模块一般容易发生故障的地方为:晶振,再更换一下CPU的晶振看看呢?

另外时间久的情况下,有的焊锡部容易出现接触不良,可以对引脚部分焊锡重新焊接,细焊锡丝点焊,比较考验技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