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 v5.5 打不开以前的程序了

楼主(2016-03-31):
最近装上的step7 5.5 打不开以前存的程序了,那些以前的程序也是5.5做的,如图。

谢谢~~~

网友A:
授权有问题,重新授权就可以好

网友B:
因为是西门子,所以不折腾你了就不叫做西门子

网友C:
授权过期了吧,还是得授权

网友D:
授权过期,或者是某一些文件没有启动

网友E:
如果没有授权,不嫌麻烦,卸载掉软件后再重新安装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没有授权,不嫌麻烦,卸载掉软件后再重新安装一下试试。

西门子的软件貌似卸载也挺麻烦的,我重装了一下软件还是不行,直接重装系统再重新装了,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