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编码器控制安川伺服驱动器,然后驱动电机运行。

楼主(2016-03-31):
能不能直接用增量编码器的AB相连接安川伺服驱动器,然后通过编码的脉冲来控制伺服电机的转动?

还有伺服驱动器中的正转测外部转矩限制输入是起什么作用的?

伺服驱动器是7S系列的

谢谢各位大哥的

网友A:
安川伺服驱动只能带安川伺服电机。因为编码器和驱动通讯协议的原因,不能带其他品牌电机。

外部转矩限制是指在运行中需要转矩限制时,通过上位装置的输入信号对转矩进行限制的方式。这个是有CN1的针脚定义的,即45#和46#针脚。所谓的正转侧和反转侧外部转矩限制区别只是对电机不同转向的转矩限制。

另外有内部转矩限制,即正转转矩限制和反转转矩限制。是指通过该参数对最大输出转矩始终进行限制的限制方式。参数定义就是电机额定参数的百分比。

网友B:
你是不是想用编码器A  B  相当频率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