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三菱PLC+RS485接口去读安川绝对编码器的位置,并且用触屏显示。可的出的数据是一直变动的,请问问题出在哪里?

楼主(2016-03-31):
请求高手,

我用三菱PLC+RS485接口去读安川绝对编码器的位置,并且用触屏显示。可的出的数据是一直变动的(不是后两位,而是所有位的值都在跳动)。请问问题出在哪里?

谢谢大侠们的帮助。

楼主:
我用的是安川∑7s伺服绝对值编码器

网友A:
1、受到干扰;

2、编码器轴在抖动

网友B:
接收的数据有经过校验吧?那可能是你数据处理程序有问题了,应该执行一次跟下一次有不一样的,比如该清零的没清零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受到干扰;2、编码器轴在抖动

应该不是干扰,但我还是不知问题在哪。我打算监控PBO信号。在试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收的数据有经过校验吧?那可能是你数据处理程序有问题了...

接收信号要校验吗?只有发送信号才要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接收的数据有经过校验吧...

 为了保证接收数据的正确性也可以校验下呢。不然你现在也不能确定是干扰问题还是本身问题。

网友C(2017-10-10):
你读出来了么 能不能给我说下开发的过程

网友D:
伺服on的情况下,会有几百脉冲的波动,是正常的,

伺服off时,数字应该稳定的

网友E(2018-02-05):
排查下是数据上的干扰或是伺服系统不稳定引起的抖动

网友F(2018-05-18):
我现在也是这种情况,请问解决了吗?

网友G(2018-08-21):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安川∑7s伺服绝对值编码器

请问:有这方面的例程吗?

网友G:
有相关的程序案例吗

网友H(2018-11-17):
有这方面的程序吗,可以给我一份

网友I:
没辙彦用过试试

网友J(2021-09-30):
安川伺服CN3口通讯暂不支持。

网友K(2022-06-20):
可以分享一下用485怎么读的伺服的编码器反馈吗?

网友K:
可以分享一下用485怎么读的伺服的编码器反馈吗?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