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门刨床求助

楼主(2016-04-01):
龙门刨床B2012a的 动作要求以及三菱plc编程思路

网友A:
编程思路与原动作相同。

自动:是前进还是后退,由台面限位决定循环,前进后退按钮,可以前进或后退启动。设台面在返回结束前进开始位:按下前进启动--台面慢速前进刀具进入切削位,刀位进刀--碰前进全速限位全速前进(同是返回减速限位)--碰前进减速限位(同是返回全速限位)前进减速--碰前进结束刀具抬刀、反向开始限位,低速返回--碰返回全速限位(同是前进减速限位)全速返回--碰返回减速限位(同是前进全速限位)返回减速--碰返回结束、前进开始限位--往复循环--停止按下,台面停止移动刀具抬刀。

手动:慢速前进、刀具进入切削位但不进刀,除非台面位置在返回结束、前进开始位。慢速后退返回。

台面循环的全部过程!另两端设置前进与后退终端限位不使台面跑出此两个限位外,停止后但可以相反方向手动慢速移动。

限位的形式:全部使用挡块撞击滚轮式双位不自动返回限位开关。不要选择接近开关,它是不适合的且不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