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380V电机怎么改成三相220V电机

楼主(2016-04-01):
现有一台三相380V的变频电机,Y接法,一台三菱E700变频器(这个变频器只能输出三相220V把?),所以想把380V的电机改成220V?是否可行?

怎么改,Y型接法改三角形接法吗?负载很小,远不到额定扭矩,主要关注转速。如果不改,直接通三相220V,是不是转速会比额定转速低呢?

网友A:
改三角形接法就行。。。。。

网友B:
三菱E700变频器有380V电源规格、220V电源规格,你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菱E700变频器有380V电源规格、220V电源规格...

我看了,输出三相200-240

720这个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三角形接法就行。。。。。

哦,那我改完后,直接把变频器的三相220V输出接进去就好了吧。因为我看有些人说单相220V什么的,有点晕

网友A:
是的。。。单项220V是指进线。。

网友C:
380v接成Y,相电压是220,你接成三角形,相电压还是220!

网友D:
三角形接线时,三相电机每一个绕组承受线电压(380V),而星形接线时,电机每一承受相电压(220V)。在电机功率相同的情况,角线电机的绕组电流较星接电机电流小。

当电机接成Y型运行时起动转矩仅是三角形接法的一半,但电流仅仅是三角形起动的三分之一左右。三角形起动时电流是额定电流的4-7倍,但转矩大。转速是一样的,但转矩不一样。

网友E:
如果星点在外边的话,应该是可以改成三角形接法使用的。

网友F:
改三角形试试,原380是星型每个线圈就220啊,三角型后线圈电压220可以试试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三角形接线时,三相电机每一个绕组承受线电压(380V)...

网友H:
4KW以下电机是Y/Δ接380V/220V,改成角接,供电220V还是额定状态,输出参数不变。

楼主:
引用 网友H:
4KW以下电机是Y/Δ接380V/220V,改成角接,...

咨询下,如果我不改的话,星型接法直接通三相220V,输出转速是什么变化(相对额定)?负载很小。

网友H: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H  4KW以下电机是Y/Δ接38...

能运行,转矩小,带负载能力差挺多,约下降到1/3。

网友H:
     转速正常随频率变。

网友I:
改三角-星型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H:
转速正常随频率变。

哦,这个意思是,如果我的负载很小(小于1/3额定负载),只关注转速,那就不需要星型改三角型接法了。是这样吧,李工。

楼主:
引用 网友I:
改三角-星型连接....................

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H: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H       转速正常随频率变。...

是这样。

不改,就相当于380V的灯泡,你接到220V电源上,达不到那么亮,但是能亮。

楼主:
引用 网友H: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

那转速能达到额定转速吗?输出三相220V时

网友H:
转速跟随频率,50Hz就能达到额定转速,100Hz就是额定转速的2倍。

楼主:
引用 网友H:
转速跟随频率,50Hz就能达到额定转速,100Hz就是...

哦,那意思就是虽然输出是三相220V,但是50hz达到额定转速,但是在该频率下,电机的扭矩能力较小。是吧?

网友H: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H  转速跟随频率,50Hz就能达...

网友J:
负载不大改不改都可以用,无所谓

网友K:
变频器输出50HZ 电机电压只有220V可以转但达不到额定功率

网友L:
换一个西门子 G120变频器,输入220伏输出380伏电压。

网友H:
G120没见有那功能啊!变频器内部没有升压部分,220V怎么能变成380V呢?

网友M:
要是条件合适买一个变压器大概几百大洋,车床类的(正泰一大堆),可以直接将380变成220,方便又简单。你改线估计还得加接触器,还是得用钱!祝好运!

网友H:
电机改接法需要加接触器??

电机Y/△接法是正常接线,没有要改什么。角接时,短路片竖连,星接时短路片横接一排。

网友N:
并联电容即可,速度变化不大,本人试过

网友O:
直接将电机改成三角型接法,这样电机每个线圈上所承受的电压还是一样的。

网友P:
改成三角形接法,相电压就是220V了

网友Q:
380V Y接法电机,每相绕组的电压是380V;

改成三角形接法,额定电压是660V;

220V变频器输出电压设置成最高;电流也需要修改;

可以使用,但是电机达不到额定功率。

网友R:
(改成三角形接法,额定电压是660V应该是写错了?)。纠正:电机改接成三角形接法,相与相额定电压是220V。同一个电机线圈380V星型与220V三角额定功率相同。

网友S:
变频器输入端R、S点直接接220V电源就可以了

网友T:
将Y改为△,接在三相220电源上就可以了,功率会变小3陪的

理论如下:Y时UL=√3UQ     IL=IQ  P=3UQIQ=√3ULIL

        △时 UL=UQ  IL=√3IQ   P=3ULIQ=√3ULIL

以上可以作为理论参考,实践没有接过,呵呵

网友U:
改成三角形应该可行,相电压都是220的

网友V:
改三角形接法可以的,改变了相电压就OK了

网友W:
AC380V电机 变频输出220V 在负载轻的情况下 可以转 变频调速主要调频率。

通过VF参数调整。

网友X(2016-05-14):
改成三角形就可以了,绕组电压不变,功率不变.

网友Y:
你可以看下电机铭牌,上面会有380V 和220V对应的电流 如果能在现场使用就可以改三角型接法

网友Z:
赞成改为三相220V三角形接法。

网友AA:
转速跟随频率,50Hz就能达到额定转速

网友AB(2017-03-25):
引用 网友D:
三角形接线时,三相电机每一个绕组承受线电压(380V),而星形接线时,电机每一承受相电压(220V)。在电机功率相同的情况,角线电机的绕组电流较星接电机电流小。当电机接成Y型运行时起动转矩仅是三角形接法的一半,但电流仅仅是三角形起动的三分之一左右。三角形起动时电流是额定电流的4-7倍,但转矩大。转速是一样的,但转矩不一样。

是吗,我们厂里车间流水线电机原来变频器接220电机'坏了以后给我们发了一个380的,叫我改成三角形的接法,数度慢了很多,而且还会左右摇摆,并且不受固态继电器直流电源控制!

网友AC:
转速正常随频率变

网友H:
一年前的帖,谁又给提溜起来了!

看回忆帖也挺有意思,我们论坛人电机、变频器的基础理论差距挺大呀!专业课时溜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