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怎么与三菱PLCQ00UJ通讯

楼主(2016-04-01):
最新出的Q00UJ三菱PLC怎么与MCGS通讯?

网友A:
你应该在CPU那里选择Q02U或者Q00,自己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在CPU那里选择Q02U或者Q00,自己试一下

主要是试过了没用的

网友B(2017-01-14):
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麻烦 ,应该是驱动不对,但是不知道哪位大神有驱动可以分享一份

网友C:
更新到最新的驱动看能不能通讯上吧

MCGS_嵌入版_三菱_Q系列编程口驱动
链接: http://pan.baidu.com/s/1jIi3ehK 密码: 7rdt

网友D:
首先你要在人机里面选好型号,在plc的编程软件里获取该plc通讯的com口。数据位,奇偶校验,停止位,波特率,然后再人机编程软件里面输入相应的数据,添加plc就可以了

网友E(2018-05-03):
你们弄好了,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求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