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C卡和用户内存的关系是什么啊?

楼主(2016-04-01):
是不是MMC卡相当于硬盘,用户内存相当于RAM?用户编写的程序是不是存在MMC卡上的?

网友A:
你的理解完全正确。

网友B:
对于西门子PLC,CPU318以上含318是自身带有存储空间的,但是便于系统稳定性,选择下载程序一般要选择保存到存储卡当中,否则会导致程序不全,或者掉电丢失。318以下的PLC必须配备存储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