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低压侧额定电压1140V,如何选进出线断路器

楼主(2016-04-01):
有一台变压器630KVA的,低压侧电压为1140V,这样如何配进线,电容,出线呀,这么高的电压,还是第一次碰到过,请求高人指点一下,元器件按谁家的呀,大家给帮帮忙呀,谢谢

楼主:
高人路过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你说的是线电压,相电压为660V的系统

网友A:
开关厂家一般都有这些对应的电压等级的开关。电容器厂家也有对应的电压等级的选型手册。

你跟厂家说明白了,是线电压1kV,相电压为660V即可。ABB施耐德西门子都有。国产正泰德力西天正等也都有,你查选型手册或者联系供应商他们都会直接提供型号的

网友B:
你这个算中压而已,直接找断路器生产厂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线电压,相电压为660V的系统

不是,工作电压1140V,

网友C:
目前国内工作电压基本以线电压为准,这种变压器应属于特殊型,电网到厂区电压如果10KV,进线就选择10KV高压电缆,出线可选3.6-6KV电缆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目前国内工作电压基本以线电压为准,这种变压器应属于特殊...

谢谢,那出线开关选择电压多少的?

网友C:
早期国内有3KV电压的电动机应该有3KV型断路器,我看了一下有3KV高压断路器,最好选择真空断路器会更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早期国内有3KV电压的电动机应该有3KV型断路器,我看...

低压进线要用智能的断路器,有吗

网友C:
智能型只能用于低压,超过1KV属于高压,智能型的灭弧效果差,其实真断路器比智能型断路器价格也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