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进行低压电柜内电气元器件的选型

楼主(2016-04-01):
低压电柜内电器元件怎么选型? 开关,熔断器,接触器,变频器,伺服驱动器,直流驱动器,电机?哪位好心人告诉下,真的很需要帮助

网友A:
根据电机功率进行设备选型。一般估算电流,进行设备的参数选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电机功率进行设备选型。一般估算电流,进行设备的参数选型。

开关只根据负载来选择大小吗?继电器,接触器,变频器这些元器件,选择开关的时候要不要考虑?

网友B:
根据机械说明书来选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机械说明书来选型

说认真的

网友C:
主要要考虑电机吧,继电器一般功率较低,而且继电器一般用的都是24V的,DC电源一般都有过流保护的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A 根据电机功率进行设备选型。...

楼主:
很感谢你的回答,整个电气柜内有伺服驱动器和变频器,这些用的电也要加进去吧?

网友D:
依据柜内控制的对象选择一次二次电气元件,还要看是否预留一定容量作为备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依据柜内控制的对象选择一次二次电气元件,还要看是否预留一定容量作为备用。

嗯,你好,感谢你的回答,请问有没有相关例子?

网友E(2018-08-11):
我来看看还不知道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