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和200smart以太网通讯

楼主(2016-04-01):
S7-300和200smart以太网通讯 用FB14 15接受和传送数据 例如通过按钮将300的M1.0 数据传送到200的M1.0 传送过去但是当300的M1.0为0时 200的M1.0位仍然为1 只有将300的其他位传送过去  200的M1.0位才为0 想问一下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使200 和 300 的位信息同步

网友A:
        你可以把发送的数据打包,定时发送,时间自己订,只能无限接近同步

楼主:
引用 网友B:
-         你可以把发送的数据打包,定时发送,时间...

怎么说 详细点兄弟 不用严格意义上的同步 只需通过按钮使300的位为1 200的位就为1 松开按钮300位为0 200也为0就行 而不是松开按钮300位为0 200的还是1

网友A:
在调用功能块前面加上时间脉冲,时间脉冲比一个扫描周期稍大一点就行,这样可以定时发送与接受,

网友C(2016-08-17):
300和200smart通讯怎么设置呢

网友D:
我也想问 300和200smart通讯怎么配置的啊,是不是用s7连接,而且必须是300cpu上有网口才可以。

能把程序配置发一份我吗,先谢谢了。

网友E(2017-12-09):
有教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