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控制回路端口

楼主(2016-04-02):
变频器的接线端口主要分为主回路端口和控制回路端口,这里介绍变频器的控制回路端口。

变频器的控制回路端口主要分为输入端口、输出端口。

输入端口分为数字量输入端口和模拟量输入端口,数字量也称为开关量。输出端口也分为数字量输出端口和模拟量输出端口。

下面详细介绍变频器控制回路的各种接口。

一、数字量输入端口

变频器的数字量输入端口主要有以下三种:

1.  固定功能端口

即这个端口只有一种功能,常为正转、反转、停止、点动、复位等。

开关量的接入方式只有:

继电器接入:触点、按钮、开关

晶体管接入:接近开关、光电开关、PLC

2.  多功能端口

即该端口功能不固定,也叫可编程端口,由端口相对应的参数功能设定值决定。

 比如金田JT320控制回路端子:(MI1~MI5都是可编程端口)

在出厂设置默认MI1 :正转启动  MI2 :反转启动

      以上几个端口就是多功能端口,

此外   DCM :公共输入端

3.  脉冲量接入端口

该端口既可以是固定功能端口,也可以是多功能端口。

依据变频器参数设置或者是设计变频器时的规定而确定。

 注:关于数字量的接法常有Sink和Source接法,即漏型和源型。Sink就是漏型,也称为PNP型, Source就是源型,也称为NPN型。

        记忆方式:

漏型—数字量的公共端为负

源型—数字量的公共端为正

   我们通过下面的例子加以说明。  如图为一个开关控制一个用电器M。

(a)图和(b)图有什么区别呢?区别在于开关K的一端是接+,还是接—,我们把K接电源+极的叫源型接入(Source),把K接电源—极的叫漏型接入,(a)图为Sink(漏型)接法,(b)为Source(源型)接法。

二、模拟量输入端

模拟量输入端口主要是输入模拟量信号(电压信号和电流信号)作为变频器的外部频率给定,并通过调节给定信号的大小,来调节变频器的输出频率。

     通常情况下模拟信号的取值为:

     电压:0~5V,0~10V,-5V~+5V,-10 V~10V

     电流:4~20mA,0~20 mA

三、通信接口

通信接口是变频器与上位机(PC、PLC、HMI、工控机、单片机)进行通信的物理接口,一般为RS-485标准接口。上位机可以通过串行通信方式对变频器进行频率设定、运行控制、参数修改和状态监控等操作。

     通信接口一般为两种形式:1.水晶头

                             2.两个接线端子

四、输出端口

输出端口一般为多功能输出端口,主要有以下几种:

1.继电器输出,既可以接交流也可以接直流。

2.晶体管输出,也叫集电极开路输出,只能接直流。

3.模拟量输出,输出的主要为电压信号。

4.脉冲信号输出,输出的是脉冲信号。

其中,继电器输出接口和晶体管输出接口也是数字量输出接口。

输出接口的功能主要有:报警输出、状态信号输出、测量信号输出等。功能可通过端口相对应的参数设置,主要为专用输出和多功能输出。

以上就是变频器的控制回路端口的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