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A6147主板如何取消BIOS密码?

楼主(2016-04-02):
公司一台很老的工控机,CPU卡是PCA6147,想进入BIOS设置参数,可被厂家设置了BIOS密码,启动时,按DEL后提示输入密码,三次错误后就进不去了。时间太长,厂家也不找不到密码了。向大家请教如何复位主板的BIOS从而删除密码?拿下电池的方法就不要说了, 这个板上没找到记忆电池。

谢谢大家了

楼主:
这个型号的CPU板太老了,资料也找不到了

网友A:
  (1)、Award BIOS

c:\>debug(回车)

  -o 70 34(回车)

  -o 71 34(回车)
  --q(回按ctrl+q组合组退出)

或者:
   c:\>debug(回车)

    -o 70 11(回车)

    -o 71 ff(回车)
   --q(回按ctrl+q组合组退出)

网友A:
或者找一个kk.exe的工具

The file (KK.EXE) is an execution file. If you execute it, all the parameters
in your CMOS will be cleared and it loads BIOS's default value.

楼主:
设备太老了,资料实在难找了。

感谢楼上各位的帮助。但问题没有解决。因为原机的硬盘坏了,新装的硬盘不能识别,需要进行BIOS手动检测识别才能加载,可问题是进不了DOS系统又如何使用debug如何运行kk.exe呢?可进入BIOS又需要密码。

再次感谢楼上各位的帮助。